楼主(2022-08-07):
电流取样电阻炸飞了,原型号是两个3.3欧电阻并联。我用了一个2欧的电阻替换,炸了两次开关管了和震荡芯片。
是取样电阻的问题吗?手头没有一样的电阻。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网友A:
跟取样电阻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取样电阻没有关系
不上开关管,测开关管的1  3脚,电压已经跳变了。尖峰吸收回路也没有问题,换上开关管就炸。重点应该检查哪里?

网友B:
2欧的电阻确定吗 ?
2欧的电阻大于1.5欧,所以实际工作电流要小于原来设计电流,所以应该是更加安全才对。

看下控制和驱动电路元件,是不是电路参数变坏了

网友C:
把次级全断开,只留取样一组再试试,还有上电用调压器,慢慢上电压,检查工作电流

网友D:
稳压光藕反馈电路

楼主:
又加了一个2欧的取样电阻,原来是两个3.3并联,现在两个并联,电路就正常了。其他的都没有动。就正常了

网友E:
取样电阻是检测电流的,大了会保护,咋说还能炸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取样电阻是检测电流的,大了会保护,咋说还能炸管?
对啊,我第三次把元器件重新换上就好了,难道是虚焊了?我也是一头雾水。

网友A:
负载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