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模块

楼主(2022-08-08):
一台LS 11KW变频器有一只模块坏了,型号是P600I1903,是整流部位模块,不是逆变模块,哪位朋友提供一下该模块原理图谢谢。

网友A:
整流模块,看安装位置和额定电流合适,随便装一个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有P600I1903和P590J1903二个模块,请问分别起什么作用,是不是可控硅调压整流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