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T_CC_Link IE TSN 伺服使用图片

楼主(2022-08-08):
TSN的一款经济型伺服JET伺服,最近在机床上下料3轴机械手的应用图片:

网友A(2022-09-30):
基本都是R系列PLC起步的么?听有些客户讲,JET还支持enter cat但应用起来好像很麻烦,而且走CC-LINK TSN网络的话,有一些参数是直接需要在驱动器上设定的,有点不是那么方便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要听说,用了就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要听说,用了就回了!
主要是这些产品的应用案例非常少,实际应用目前还很少,要推广都不知道从何下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