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08):
想向各位大佬请教一下,机器报俯仰变频器通讯故障,俯仰机构无动作,其它两个旋转和大车行走变频器正常,机构也正常工作,之前查了从变频器出来到调制解调器之间的线,是好的,又更换了变频器内部的通讯电路板,昨天晚上仍然报俯仰变频器通讯故障。

这个故障过两天就自动好了,过两天又开始报故障了,这种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一上电显示屏上面就开始显示臂架伸缩变频器通讯故障(对应俯仰变频器),变频器上面显示p0.0n。

动一下臂架俯仰,变频器就开始显示bus。

网友A:
通信线没问题 可以坐干扰的角度考虑一下

网友B:
通讯线是否接触不好?

网友C:
很明显的线路接触性故障,换新的软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