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08):
此机器是二修机器,开关管制动管都被拆走,现在已经恢复原装,数码管可以显示了,但是现在报警err23,请教论坛的大师们这是那里的故障呀?把cpu板子和驱动板的连接排线断开只连接正负15伏和5伏的那根排线,也是上电就报警err23,求大师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A\D芯片错误…

楼主:
看说明书了,就是不知道说的是哪一个芯片呀

楼主:
现在个人怀疑故障是主板和驱动板连接的信号线那里的IU和IW信号,走两个253芯片+431稳压电路处理电流信号,通往cpu的有3根线,电压是3.24v和3.8v和3.76v,不确定是不是这里的故障

网友B:
广数的机,显示ERR23,不排除电机的编码器问题,但换编码器后要对零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朋友的指点,我查一下伺服驱动器编码器的相关电路,看是不是这个原因,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广数的机,显示ERR23,不排除电机的编码器问题,但换编码器后要对零位
还有就是此机没有上编码器,现在是单机维修,直接上电就报err23,谢谢朋友

网友B:
电机的屁股后面的盖子打开后就看到一个蓝色的空心轴的编码器啊,编码器轴传动有时后松了就会不定期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屁股后面的盖子打开后就看到一个蓝色的空心轴的编码器啊,编码器轴传动有时后松了就会不定期报警
看来朋友是遇到过23号报警,我现在觉得是编码器信号处理的相关电路有毛病,因为我没有接编码器,单独修机要是报9号故障就是没有了连接编码器

网友C(2023-06-06):
应该是运算放大器故障

网友C:
送电即报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