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08):
比例阀可以在0-10kpa调节,流量要求是2Kpa的时候要有40L/min左右的。这样的阀有吗?

网友A:
咨询下SMC FESTO CKD厂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例阀可以在0-10kpa调节,流量要求是2Kpa的时候要有40L/min左右的。这样的阀有吗?
看不懂
流量要求是2Kpa的时候要有40L/min左右的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C:
无论什么阀门都不能实现楼主的要求,压力、流量两项指标只能满足一项,不可能同时满足两项要求,因为任何泵都存在一个压力、流量曲线,除非在此曲线上2Kpa对应的就是40L/min,有这么巧吗?楼主你能提供恰好符合要求的曲线吗?

网友D:
微压减压阀啊,压缩空气的话量程大点的会有,但这个量程不一定,这个量程一般用在天然气燃烧机的,但那个不要求自动调节,一般是手动调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压减压阀啊,压缩空气的话量程大点的会有,但这个量程不一定,这个量程一般用在天然气燃烧机的,但那个不要求自动调节,一般是手动调节的
能改成自动调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例阀可以在0-10kpa调节,流量要求是2Kpa的时候要有40L/min左右的。这样的阀有吗?
看不懂
流量要求是2Kpa的时候要有40L/min左右的
这是什么情况
要求大流量阀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论什么阀门都不能实现楼主的要求,压力、流量两项指标只能满足一项,不可能同时满足两项要求,因为任何泵都存在一个压力、流量曲线,除非在此曲线上2Kpa对应的就是40L/min,有这么巧吗?楼主你能提供恰好符合要求的曲线吗?
我这不也是在寻找吗

网友B:
par,L/m是二个不同的量,你想用一个调节阀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r,L/m是二个不同的量,你想用一个调节阀完成?
是的,就想找一个大流量的阀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你是用于天然气管道控制的话,这个是不可以改的,出问题的话要进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