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09):
我公司有台光纤激光切割机,上班开机可以运行1个小时左右正常,过后手动Y方向就就显示双驱轴位置偏差过大,报警解除,电机齿轮也检查了,后面驱动器有个显示bb,点动距离短就不报警

网友A:
真可能正交偏了,主轴和从轴位置和当初的位置偏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电脑板卡接触不好

楼主(2025-07-25):
今天又发生这个情况,关电重启又可以正常,不知道能保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