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我今天遇到的怪事,万用表量显示230伏 接上负载后电压降到一百零几伏。(20220809)

楼主(2022-08-09):
我今天遇到的怪事,万用表量显示230伏 接上负载后电压降到一百零几伏,你们说怪不怪。一插上设备就跳漏报 ,最后接母线排上电压就正常了,没用漏保,去掉。

网友A:
不该换个空开?

网友B:
如果是中间的漏保你这么接不调就见了鬼了。

网友C:
这两个漏保接线明显不对 火线要接输出的L上

网友D:
很明显就是空开打火造成,换新吧

网友E:
国产廉价货,这玩意不是能服役N年而不坏,不是一次安装就永久不需要掏钱维护更换的,需要换新确保安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漏保接线明显不对 火线要接输出的L上
我也感觉L线位置不对,应该接到N的左边端子

网友G:
你自己都已经判断出来了。接到母排就没事,肯定是在母排的下一级了。

网友H:
图拍得不全不判断电压异常及跳漏报原因,至于出线火线楼主应该是漏报跳闸后故意甩开,并非不会接,1P+N零线是直通的。橙色试验按钮平时就是弹出来的,绿色才是复位按钮,楼上是不是看错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I:
老兔子疏忽了---借用上大学时,在课堂上,学生提出教材上的一个图片错误,老师看了一会儿,给出的总结。

网友J:
回复 网友I:
那两个黄色本来就是试验按钮,上边两个蓝色的才是复位按钮,别误人子弟!

网友I:
回复 网友H:
是的,是我看错了,大多数的试验按钮都在上面,下面是复位按钮。所以我一看到楼主的图片,就惯性思维地误认为楼主错误使用了断路器,谢谢你的纠正。

下面就是我长期使用过的各种断路器,试验按钮都在上面,复位按钮在下面,楼主的这种方式是我首次见到,也难怪我会犯错误。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图拍得不全不判断电压异常及跳漏报原因,至于出线火线楼主应该是漏报跳闸后故意甩开,并非不会接,1P+N零线是直通的。橙色试验按钮平时就是弹出来的,绿色才是复位按钮,楼上是不是看错了。
表示赞同。如果接线没问题,就更换漏保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今天遇到的怪事,万用表量显示230伏 接上负载后电压降到一百零几伏,你们说怪不怪。一插上设备就跳漏报 ,最后接母线排上电压就正常了,没用漏保,去掉。

你这接线,总感觉哪里不对咧,是不是你的线接错了啊!

网友M:
看图片像拼接式的漏保,按照我的理解,应该这么接。

网友N:
曾经遇到过,把漏保线螺丝都松了的案例。表情8KW的即热式热水器,最后发现怎么漏保螺丝变色了。用螺丝紧了一下才发现那个螺丝被松掉了。

网友A:
关键是楼主测量的100多伏在哪里测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试验按钮

网友P:
这样接线只有零线经过了漏电检测,负载电流被判断为漏电电流,跳闸是正常的。下面的图应该清楚的看出接线该怎样接。
测量电压只有100多伏,是从哪个位置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