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的MODBUS地址居然错位

楼主(2022-08-09):
D0的MODBUS 地址是4097,装置通讯地址1000转成16进制是4096,居然相差1。不知为什么1

网友A:
404097是D0的Modbus寄存器编号
16进制的1000(换算为10进制是4096)是D0的Modbus寄存器实际地址
使用Modbus协议对D0进行读或者写时,其报文里的地址都是寄存器实际地址,即就是1000
good lu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4097与4096就相差一个1啊,为啥不搞一样的,这次发现是触摸屏读的时候发现差一。

网友B:
40001开始是modbus协议定义的地址(不如说是一种符号/标签/位号),实际的传输是从0开始的,就是符号40001(你也可以定义x1,y0)的数据表达是0.所以经常有给出这个通讯地址的.有的还给通讯的数据发送串样例,这个发送串, 里面必须用0来表达40001, 而不能用40001,因为这样太浪费通讯数据了.

网友C:
以前看过一个大佬讲解串口通讯时容易踩的坑,其中就有这个转换时要+1,原因忘了,+1这个记得清

网友D:
例如I0.0是IB0的第一个位。

网友E:
一个从0开始,一个从1开始。

网友F:
我现在只要是MODBUS通讯,首先就把地址加1,因为我碰到的基本上都是要加1的,尤其是有些说明书写着地址是从0开始的,一定要加的。
也不想去纠结为什么了,如果通讯不成功,首先想到的就是加1的问题,然后就改地址再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只要是MODBUS通讯,首先就把地址加1,因为我碰到的基本上都是要加1的,尤其是有些说明书写着地址是从0开始的,一定要加的。
也不想去纠结为什么了,如果通讯不成功,首先想到的就是加1的问题,然后就改地址再试。
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网友D:
我的理解是:一个是绝对地址,代表寄存器实际的位置,起始值是X0001,另一个是相对地址,代表对应寄存器中的偏移量,偏移量为0代表寄存器的第一个位置。

网友G:
MODBUS协议规定:
对于离散量输出(线圈),为 00001 至 09999

对于离散量输入(触点),为 10001 至 19999

对于输入寄存器,为 30001 至 39999

对于保持寄存器,为 40001 至 49999 和 400001 至 465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