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0):
例如PLC给驱动器1000个脉冲,编码器反馈给驱动器999个脉冲,还有1个脉冲驱动器会补充吗?

网友A:
伺服是被驱动装置,本身不具备发脉冲的功能!
目前启动驱动装置的方式只有两种:1;发脉冲;2;发指令。

网友B:
看题目--会,否则没PLC它就不干活啦

看内容---编码器少发一个脉冲,还是驱动器少收一个脉冲,还是PLC少收一个脉冲

网友C:
应该说伺服驱动器是不需要发脉冲的,它只要接受脉冲。

关于PLC给驱动器1000个脉冲,编码器反馈给驱动器999个脉冲,还有1个脉冲驱动器会补充吗?

原则上来说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一定会够的,假设因为外力的原因让电机转不动造成数量不够,如果超出允许范围值,那伺服就会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