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0):
最近做了一个项目,用的信捷XDH总线型的PLC,气缸感应器用的亚德客电子式的。机器调试好了,回公司没几天!现场同时就反馈,不固定时间出现绝缘片断带,就是一个气缸冲一个孔,电机把绝缘片拉一段距离,开始现场反馈说电机走了2段距离,我反复检查不可能。搞的怀疑人生,以为信捷EtherCAT抗干扰性不行,但是想想也不对,另一台机二十多个电机都没有出现问题!后来就问其他朋友,一个朋友回复说,你是不是用了信捷XD系列的PLC,与亚德客电子式的磁感应器,他在别的地方也遇到过,回偶尔出现感应器常亮与一直不亮,不亮的时候要把PLC端的线拆掉,重新接上去就好了!他还发了一个信捷的公告给我看
气的我要死,终于算是找到问题点了!从此对亚德客的感应器失去信心了!

网友A:
这不是plc的问题吗 或者是两者不兼容 漏电流太大 也不能只怪亚德克的 你只对亚德克失望 那怎么别的plc没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欧姆龙PLC也有这个情况

网友B:
哈,你这思想不行,有问题就怀疑国产品牌不行,难道亚德客就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你这思想不行,有问题就怀疑国产品牌不行,难道亚德客就不会有问题?
不是怀疑国产品牌不行,是亚德客自己品控没做好,以前是找别人代工的,现在自己做。现在做的品控还不如那些小众品牌,比如怡合达,博艺精科那些,亚德客电子式比磁簧式还贵2块钱,质量还不如磁簧式,现在客户四条自动线,涉及几千条感应器,头大的很!所以我才来吐槽一下!

网友C:
回复 楼主:
几千个这样的传感器,那就麻烦大了

网友D:
看文档有甩锅嫌疑
首先看你的文字描述,二线气缸感应开关直接进XD PLC,在调试时检测正常,没错吧,否则你不会退场.
没让现场检查一下,感应开关好坏?看描述是气缸过冲,会不会是气缸动作太快PLC没收到信号....
按文档描述,它.....难道又可能XD不好使,要换XL?

文档2,有点看不懂,感应开关电源先PLC上电就给PLC产生一个2v电压,传感器出现故障无法启动.
感应开关后上电怎样?
谁无法启动?是传感器?检测一下传感器on-off电压就是了,难道此时传感器只on或只off? 换传感器没的说。
如果这时是PLC无法启动,检测一直on或off,而端口检测有高-低电压变化,又符合PLC说明书on-off指标
这锅你还背吗?

尤其说到推荐XL系列,XL与XD啥区别,XL能行,为啥?显然传感器没坏。

没用过也没将亚德客传感器,或许它真这么次

网友E:
这是传感器问题,PLC背锅了

楼主:
信捷xd系列plc输入com接的是0V,现在感应器也还在用,不是说不行,偶尔出现问题,关一下电就好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个的确是亚德客的问题。2线制的磁传感器兼容性设计问题,我这边的LC43D  LC45D 和它原理一样,也是直接接PLC IO 口使用,检测电焊机是否处于焊接状态。

网友G:
亚德客的电子式两线制传感器内部有个指示灯,接线有方向性的。我这边欧姆龙plc匹配亚德客的没发现问题。明天去看下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G:
看你们选用的是亚德客电子式的还是磁簧式的,这个感应器是偶尔这样的故障,故障发生之后,有时候断电重启就好了,有时候必须拆接线端子!

网友H:
用磁性感应开关,如果你的速度太快的话,里面的机械触点有时会失灵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你们选用的是亚德客电子式的还是磁簧式的,这个感应器是偶尔这样的故障,故障发生之后,有时候断电重启就好了,有时候必须拆接线端子!

恐怕是程序问题
1.你没有更换感应器,说明它没坏
2.断电?说到"有时候必须拆接线端子!",只拆感应器,说明感应器或正好感应到磁环---一直on.或一直off
此时对它程序是否用沿处理的?可以查看程序--遇到过,为啥没咂摸,只是改程序为SET-RST解决了
3.如果真像文案提到的,低于门限电流4mA,那就是接收不到信号了,断电岂能解决.
注意到PLC输入on电流是

有可能是触发后断不开?1.5mA不大,结合文案4mA门限,实际可能还低.并个电阻试试
可是,你在调试时没出现过?不解.

如果是交付使用后,客户将气压调高,程序中又是用微分处理,可只断感应器的线就解决,又费解了.

伤脑

网友F:
更正一下啊! 亚德客 对西门子 欧姆龙 等大牌的IO兼容性是很好的。 信捷的应该是没有去考虑过。 每种PLC IO 的性能还是有一点差距的。也不能全怪亚德客。

网友I:
给你说个解决方案,在PLC那边加2W510欧姆电阻,为传感器提供静态电流。
这个主要是选型没有注意造成的,不怪传感器,也不怪PLC。传感器要求3mA静态电流,而PLC一般使用5mA作为开通电流,3mA静态电流太大了,已经处于PLC 输入端开通的临界区,容易误动作。

这样传感器静态关闭时,流过PLC的电流只有0.4mA,远小于1.5mA的关断电流。传感器开通时,流过传感器电流大约50mA,小于最大开关电流100mA。

楼主:
亚德客品控做的不行,客户那里用的松下PLC与亚德客感应器也出问题了,现在客户头大的很!

网友J(2024-06-12):
最近在用亚德客DMSG PNP磁开+费斯托IOLINK+西门子PLC做项目,气缸磁开总是隔几天就出现如下情况,1、气缸过了磁开位置,磁开灯灭,IOLink指示灯长亮或延时三五秒灭或慢慢灭? 2、气缸过了磁开位置,磁开灯一闪一闪,IOLink指示灯也是一闪一闪? ?换新磁开能坚持几天,几天后又出现上述问题,也是兼容性问题吗?

网友K:
PLC IO口对输入电流有要求的 不能低于光耦的开启电压

网友L:
以前遇到的这种情况,简直怀疑人生,原来是这里的鬼。

网友J:
回复 网友K:
我最近出现的问题是因为这个吗?能详细说说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J:
好像就信捷与欧姆龙PLC的NPN型输入公共端是0V,就有可能导致门电流不够,在PLC后面加一个电容!最大的问题还是亚德客感应器的问题!

网友J:
回复 楼主:
根据您的经验,换别的品牌的磁开能解决此问题吗/

网友J:
回复 网友L:
您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J:
回复 网友L:
您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最后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最后亚德客的人在24V哪里加了一个电容,问题还是存在!不过,没有哪里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