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1):
今天去某客户公司看到一套设备, 他的设备跟一组输送带配套, 设备有自己的电机带动, 输送带由一个4IK交流电机带动分割器分4等份转动. 它有两个接近开关的线路进入输送带的电箱(里头应该有PLC). 一个接近开关是接在设备轴芯上面感应一个套圈上的螺丝, 这个接近开关应该是给输送带上的电磁阀使用因为看得出来而另一个接近开关却是安装在4IK交流电机周边去感应电机轴芯的转动,轴芯上也有一个套圈加螺丝, 我再想是不是这两个接近开关可以互相反馈位置差使4IK交流电机转数增快或减慢达到点对点的效果呢?

网友A:
有可能点对点,也可能是做速度匹配
4IK的那个也可能是自己独立使用,做位置控制

网友B:
分割器的精确到位是靠机械来保证的,并不是靠电机停止位置决定的,顶多是电机高速旋转-->检测到一个接近-->电机低速旋转-->检测到另一个接近-->电机停止

网友C:
有没有可能传感器不是用来控制速度,而是用来检测设备有没有转动异常的问题?当单位时间内检测到的脉冲量低于设定值时,就说明设备转动异常,需要报警处理了。之前忘记在哪里见过这种设计的电路了,是一个接近开关,直接在电机的轴后面焊了一个铁片,等于是把一圈分成了两等分,电机每转一圈,传感器会检测到两个脉冲信号,当检测到的脉冲信号低于设定值时,设备会报警。

网友D: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检测到位信号的,控制速度可能性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