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25平方电缆进线零线铜鼻处发热烧了.请大神分析下什么原因。。。。(20220811)

楼主(2022-08-11):
测三相电流分别是32a 23a 13a 零线电流是22a,请师傅们分析下什么情况。

网友A:
三相电流不平衡,铜鼻子压线工艺没做好。

网友B:
电线是铝线还是铜线,如果是铝线是不是没有用铜铝过渡线耳或者没有压接好,要不然25平方的线22A电流烧成这样。
至于零线电流22A就是有些单相设备都用到一相去了,三相不平衡。

网友C:
计算一下各相负载,应该是三相负载失衡了

网友D:
应该有高频谐波 应该是电脑电源或者电子整流器之类的负载 造成三相不平衡 零线电流特别大

网友E:
最终原因:铜鼻子压线没做好,接触电阻大导致发热;

网友F:
压接质量不好,长时间虚接

网友G:
线耳压接不紧或者紧固螺丝没拧紧,又或者像二楼说的“是铝线是不是没有用铜铝过渡线耳”造成的,不排除接头下方的装置(好像是开关吧)内部有接触不良引起的发热造成的。

网友H:
测得的这个电流不是烧线时的电流,按使用25平方的线估计,满载时零线电流可能达100A以上。主要是三相负载不平衡和压线没压好的问题。尽量把负载分配得平衡些,压好铜鼻子就行了。

网友I:
应该是虚接造成吧。没压实。

网友J:
8楼正解

网友K:
螺丝是不是松了,3相5线大负载零线一般是相线的一半,线路中谐波叠加较大,是不是整流设备较多,换根粗点的线,要不添加消谐波设备

网友L:
电缆是铝的吧?如果是铜的,肯定没压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