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6系列伺服驱动定位不准

楼主(2022-08-11):
如图伺服模组进行上下运动,设定好上下运行的脉冲,但是每次向上运行的时候,都会多跑一点点,久了就会超过上的极限位,导致撞到上端的机架。请教一些是什么原因?导致伺服位置发生偏移?而且每次都是向上偏移。
PLC是三菱FX-3U
伺服驱动器:MADLN15SE
伺服电机:MHMF022L1V2M

网友A:
更换这两条线试试:
1条脉冲线
1条编码器线

网友B: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C:
是不是新设备?如果是就检查下程序,要是老设备那就有可能是机械故障了,丝杆或者轴承及联轴器有没有松动。

网友D:
接地很重要。

网友E(2022-09-15):
不能有干扰源的

网友F:
查找一下,是否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G(2022-10-15):
伺服驱动器电源加个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