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1):
各位师傅好,兄弟我有个问题很是郁闷,请大家指点迷津......

用的是S7-200  SMART   PLC  ,联结的艾莫迅的的以太网IO模块,用PLC读取/写入数据(如图)

看图上的一条标注为A的网线,是两个交换机的连接线。当这个线连接的时候,以太网IO模块通讯正常,能够读取和控制,但是触摸屏和上位机都和

PLC通讯不上。

如果把“A”这根线断掉,那么PLC和触摸屏、上位机能够正常通讯。

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以太网的主站与从站起冲突了。

对于以太网IO模块来讲,PLC是主站,而对于PLC来讲,上位机和触摸屏是主站,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A:
1.1 和1.2通讯呢?能同时吗?就是一个交换机内,和A无关的.
一般不可以既主又从吧.

楼主:
1.1和1.2无论什么情况下通信都没问题,谢谢您的关注,回复

网友B:
交换机有网管型,非网管型,如可能就把尽可能多的设备挂在一个交换机,如果没问题,就换另一个交换机试试。如果还没问题,就可能是交换机问题或者内部设置问题了。

楼主:
您的意思是交换机有问题吗?

网友C:
资源不足  先1IO接上看看,触摸屏可以走串口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