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1):
小八脚芯片炸的面目全非,图纸也找不到。那位知道这芯片型号,谢谢了

网友A:
082或者072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等查下引脚功能看下,谢谢了

网友B:
是双运放芯片。除了O82/072,LF353也可以代换。LM358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导

网友C:
和旁边的不是一样的吗?看起来应该是一样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芯片是一样的,小芯片就那一个。我这有疫情快递回不来,修好了我来汇报

楼主(2022-09-24):
回复 网友B:
修好了谢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帮助,已修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助,已修好。
你的回复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