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1):
丹佛斯运行频率到30HZ附近报W59故障,故障是电流超标。 检测参数没问题,检测霍尔也没问题,接下来不知道换那块板比较好?

楼主:
大家看到没有运行到30HZ突然有个降频动作,接着出W8(欠压)随即有报W59(过流)

网友A:
你负载卡住了。视频里面就没看到运行起来啊,一直都是低速电流极限状态的,也没有运行到30Hz。

网友B:
把负载断开,试机还报故障不。

网友C(2022-11-08):
你好 ,你这故障解决了吗 我这也碰到一样故障,电机旋转不平稳,偶尔提示W59.也是换了很多都不知道哪里故障,现在怀疑变频器是信号输入有问题。

网友D:
可以咨询下 17762592136  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