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装修用线

楼主(2022-08-11):
人家说只用bv的,bvr不行,这是不是行规?还是纯属为了方便穿线?

网友A:
穿线方便的话就用软线,但软线的接线头要处理好,抗拉能力单心线好。哪有神马行规啊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算地方习惯吧,在我们老家基本都是单芯,在东莞这里基本是多芯的。

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各有优缺点,既然差不多,我觉得还是看装修师傅的习惯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们这也都用单芯,东莞那边多芯的话是怎么处理线头的?开关、插座这种接线方法都是用螺丝或直接卡住的,用多芯好像容易分散接触不好,加装个针式压头吗?我觉得用单芯就是方便施工有相对安全吧。

网友D:
线只要线径够其实都可以用,BV单芯肯定比RV好穿线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也都用单芯,东莞那边多芯的话是怎么处理线头的?开关、插座这种接线方法都是用螺丝或直接卡住的,用多芯好像容易分散接触不好,加装个针式压头吗?我觉得用单芯就是方便施工有相对安全吧。

我看到的都是没有加什么针式压头的,有些会多折一次,这样应该会接触的更好一些吧。

话说什么接头上锡的、加线耳端子的,我个人只是在视频里看到有这样做示范的,实际中从没见到过这种工艺。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线只要线径够其实都可以用,BV单芯肯定比RV好穿线啊

恰恰相反,软线比单芯线好穿管暗敷施工。

同样的截面积导线,软线的载流量比单芯线要大一些,散热也比单芯线要好些,所以我当年搞家装的时候都喜欢用软线施工,特别是过弯的时候最好施工,我买的商品房的电气工程就全部用软线施工。

软线缺点主要是接头不好处理,按规范要求是接头要搪锡,但一般的施工人员都会偷懒,直接塞进端子拧紧就算了,这是不好的施工方式。

我一般是如果软线接头能够塞满端子内部空间,就直接塞进去拧紧,不能塞满的,就做倒弯(折个180°弯头,用钳子夹紧)塞进端子内拧紧。

中间接头就需要做好缠绕紧固连接。

网友F:
现在有几个后串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线只要线径够其实都可以用,BV单芯肯定比RV好穿线啊

恰恰相反,软线比单芯线好穿管暗敷施工。

同样的截面积导线,软线的载流量比单芯线要大一些,散热也比单芯线要好些,所以我当年搞家装的时候都喜欢用软线施工,特别是过弯的时候最好施工,我买的商品房的电气工程就全部用软线施工。

软线缺点主要是接头不好处理,按规范要求是接头要搪锡,但一般的施工人员都会偷懒,直接塞进端子拧紧就算了,这是不好的施工方式。

我一般是如果软线接头能够塞满端子内部空间,就直接塞进去拧紧,不能塞满的,就做倒弯(折个180°弯头,用钳子夹紧)塞进端子内拧紧。

中间接头就需要做好缠绕紧固连接。

前辈说的很对。硬线穿线不好施工,很多师傅碰见硬线要加钱才干

网友H:
目前这边商品房预敷的都是硬线,基本入户6平方,空调,插座,4平方,2.5平方的样子,后期家庭装修也极少有用软线的,大概每个地区不一样。。。

网友E:
回复 网友H:
软线比硬线贵,所以很多业主喜欢用硬线,反正施工不用自己做,管你好不好施工。

许多人不知道硬线施工容易损线,经常造成管内出现断线隐患。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凡是暗线敷线,规范要求用的是软线,所以就有软线接头要求搪锡规定。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不对,60年代建的家属楼用铝线--楼还在。
50年代建的专家楼也是铝线--搂在21世纪头几年拆了--童年在那里成长到临近小学毕业,木制楼板,一个小煤炉解决冬天取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