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1):
怎么让plc输出正弦波使用st语言编写

网友A:
周期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期多少??
周期,幅值,频率这些都是随便的,假设幅值为1,频率为10的话呢

网友B:
可以出正弦波?

网友C:
sample:=(sample+1) mod 100;
sinewave:=sin(sample*3.14159265/5);
这是10ms取样10次,就是1/100的正弦波.10ms定时周期程序,经常引起wd100ms错误.

IF t100ms.DN THEN
rsimu1[0]:=rsimu1[0]+1;
if rsimu1[0]>100 then
rsimu1[0]:=0;
end_if;
rsimu1[1]:=rsimu1[0]/100;
rsimu1[2]:=SIN(rsimu1[1]*3.14159265);

END_IF;
用来仿真斜坡,顺便半波正弦. 100ms定时, 100取样.
--------------------------------------------
要出正弦波, 一般两种方式: ao取样, pwm. 以上以ao为例.
输出是离散的, 根据取样定理, 至少需要2倍频率才能得到所需波形. 对离散还需要进行滤波整形处理.

楼主:
谢谢大佬,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