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态继电器

楼主(2022-08-12):
第一次用固态,直流控交流型的,怎么不管继电器指示灯亮不亮,用万用表量输出都有220v?

网友A:
是量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量哪里?
单相固态,量交流输出和零线之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量哪里?
单相固态,量交流输出和零线之间

那应该是感应电吧

楼主:
确实是,刚在输出上接了个交流接触器,固态指示灯亮接触器才吸合。指示灯灭时,虽然没接负载时量输出有220,但一接负载就降到0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用固态,直流控交流型的,怎么不管继电器指示灯亮不亮,用万用表量输出都有220v?

泄漏电流引起的。

固态继电器属于电子开关,其内部作为开关器件的可控硅、三极管、场效应管等加上电压后都会有泄漏电流,在空载的时候就会在输出端测出空载电压,这个电压大小与仪表的内阻大小有关。

当加上一定的负载后绝大部分都会降低或者消失。

网友C:
固态继电器千万不能用于控制正反转的场合以及三星角启动的场合,切记。

网友D:
估计顶楼说的也是配好线的情况

它接接触器控0还是控火,看4楼应该是控0
所以正常

最好出图,好理解释

网友E:
漏电流的影响

网友F:
要带负载量才行 否则有漏电流 没回路就是端电压

网友G:
这个固态内部触点是SCR 可控硅,半导体开关并非物理断开,会有漏电流。如果没有接负载,那么用万用表是会测量到220电压。机械触点就可以完全断开。

网友H:
我用单片机控制BTA06实现控制三个减速电机,其中两个正反转

网友I(2023-04-01):
PN结漏电流形成的虚压,内阻应该几兆欧姆的,接个LED可能微亮。干手触摸估计没有感觉

网友J:
固态继电器一个问题就是关断轻微漏电,另一个问题是过载能力差,容易击穿短路。

网友K:
漏电流
看一下固态继电器的漏电流参数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固态继电器千万不能用于控制正反转的场合以及三星角启动的场合,切记。
我在阀门内见过用可控硅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