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2):
编了一个测试脉冲输出的例程,但下载到PLC无输出。

网友A:
你的程序中数据格式对吗?数据前面应该定义其格式,即采用2-10进制,比如:#0,#0111,见下图中的ACC程序框,同理,PULS指令也一样需要定义。

网友A:
还有,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ACC指令编号竟然是“17”?

网友B:
我对欧姆龙的不是很熟悉,但是看你的程序,感觉你的程序好像有问题
你看看你的第一段,那你的第二段程序好像就执行不了了,也不晓得我说的对不对
是不是欧姆龙的PLC,在执行的时候,第一段执行了后,再不会执行了!还是程序本来就写的不对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ACC指令编号竟然是“17”?
他使用的老PLC.比如CPM2A,利用扩展功能,将不用的代码赋给PULS,ACC.....
指令中用#反而通不过

网友A:
发现3个问题:

1、DM200重复定义,即用于PULS指令,同时又用于ACC,

2、PULS指令需要定义2个寄存器(见下图),按楼主的程序,脉冲数就是#1000,高位=0。

3、ACC指令需要定义3个寄存器(见下图),而楼主仅仅定义了DM200(加/减速),目标频率DM201-DM202却=0?。

楼主:
各位老师傅,这是原PLC里的程序,我强制ON后,10.00没有输出脉冲,0.00和0.01是控制外部步进驱动器的。

楼主:
PLC是CPM2A-20CDT-D

楼主:
下面贴上导出的源程序,大师们帮我看看。机器长时间断电后不跑了,客户说看到ERR等亮,自己上电模式下换了记忆电池。

网友A:
DM12、DM13是脉冲设置寄存器,从你的图中看出,脉冲等于零。同时你还需要查一下DM460、DM461、DM462寄存器,三个寄存器是用于设定加减速的,而你的DM460却等于零,DM461、DM462数值是多少?不知道,反正无论如何不可等于零!

网友A:
从你的程序中,我查了一下,你在3处用了ACC加速指令,其中牵涉到6个寄存器,即DM460(DM461、DM462)、DM23(DM24、DM25),程序中对6个寄存器均没定义,即数值都等于零,也就是说目标频率就是等于零,也就意味着速度就是零。可能在你的原程序中,在程序外单独对6个寄存器作了设置,而由于电池没电,原来定义的数值已经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程序中,我查了一下,你在3处用了ACC加速指令,其中牵涉到6个寄存器,即DM460(DM461、DM462)、DM23(DM24、DM25),程序中对6个寄存器均没定义,即数值都等于零,也就是说目标频率就是等于零,也就意味着速度就是零。可能在你的原程序中,在程序外单独对6个寄存器作了设置,而由于电池没电,原来定义的数值已经丢失!

大师能否给个微信号,我好继续请教

网友A:
微信已经添加。

网友C:
因为电池没电,数据丢失
ACC指令 三组数据
1.固定在000:脉冲输出0
2.输出模式指定
 000:上/下脉冲输出,独立模式

 002:脉冲+方向输出,独立模式
010:上/下脉冲输出,连续波,连续模式
 011:上/下脉冲输出,逆时针,连续模式

 012:脉冲+方向输出,连续波,连续模式
 013:脉冲+方向输出,逆时针,连续模式

3.设置表的起始字
 T   加速/减速率(#0001至#1000 BCD:10 Hz至10 kHz)
 T+1 目标频率(#0001至#1000 BCD:10 Hz至10 kHz)
 T+2 起始频率(#0000至#1000 BCD:0至10 kHz)
T分别用到 D23/D23/D460
经查,T  D23 人工给定,
      T+1  1- D24 = #6 * DM230  DM230 人工给定
             2- D24 = D530 / D322 D530 = D510 / D520 DM322 = #10
                    D510 = D330 / D500 ; D520 = #314 * D260
                    D330 = #6000; D500 = #1000 * D250 ;D250 线速度,人工给定;D260 工件直径,人工给定
      T+2  程序没有标定,默认0,由于电池失电,最好查一下是否为0

以上是ACC有关的数据

PULS
程序关键在DM12 DM13
PULS 使用三次

1. DM12 = DM200 * DM400  DM200 旋转角度,人工给定 DM400 = #1020 / #36 = #28
2. DM12 = #9999

注意 输出脉冲数(N+1和N)

N+1和N包含独立凹痕模式脉冲输出的8位BCD输出脉冲数设置。输出脉冲的数量可以是–16777215到

N+1的位15用作符号位;如果位15为ON,则该数字为负值,

如果关闭,则为正值。

由于电池失电,最好先做一次DM,HR清0,防备随机数据干扰。

楼主:
这是内存表

网友A:
最好用EXSL文件做一个内存文件表格,见下图:

楼主:
越来越怪,上图是源程序,下面的图是连接PLC监控后的。

楼主:
补上图片

网友C:
来信收到,回不了信,提示信息不全,检查没发现那里不全,所以
还有什么问题请提出

看你16楼数据,这个数据与20楼监控数据不符

是不是电机还是不转?
先了解工艺控制过程,从你强制200.02看,你没有事先了解工艺,程序没做解读
直接操作0.03 焊枪下降就可以了
或者按0.02 调试焊接也可以

再一个
DM12 = 1000  加速/减速率(#0001至#1000 BCD:10 Hz至10 kHz)
DM13 = 0030  目标频率(#0001至#1000 BCD:10 Hz至10 kHz)
DM14 = 0200  起始频率(#0000至#1000 BCD:0至10 kHz)

你觉得这样设置合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信收到,回不了信,提示信息不全,检查没发现那里不全,所以
还有什么问题请提出

看你16楼数据,这个数据与20楼监控数据不符

是不是电机还是不转?
先了解工艺控制过程,从你强制200.02看,你没有事先了解工艺,程序没做解读
直接操作0.03 焊枪下降就可以了
或者按0.02 调试焊接也可以

再一个
DM12 = 1000  加速/减速率(#0001至#1000 BCD:10 Hz至10 kHz)
DM13 = 0030  目标频率(#0001至#1000 BCD:10 Hz至10 kHz)
DM14 = 0200  起始频率(#0000至#1000 BCD:0至10 kHz)

你觉得这样设置合理吗?

下了编程手册看了一下,确实发现是这里冲突,晚上回去再试。

帮朋友搞的,对OMRON不熟,浪费太多时间啦,现在不搞好骑虎难下啊

楼主:
不懂的还要麻烦楼上的老师

V  :13706231670

楼主:
再请教各位

刚才换了一台PLC,下载程序后还是不能输出脉冲

网友C:
你判断不能输出脉冲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C:
监视一下AR11.15
如果有on情况,说明指令发出(也可以观察10.00灯的变化)
有次区分是程序问题,,还是PLC接口问题,或后边驱动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判断不能输出脉冲的依据是什么

0.00灯不亮

这款PLC可能确实有问题(查询多个论坛,有类似故障),多次清空重写程序后(DM12\13\23\24\25\460\461\462给初始值),终于正常啦,0.00给信号,10.00的灯亮啦,0.01给停止命令,灯灭。

现在还有个问题,链接的HMI是OMRON的NT20-ST121,我想下载到电脑中增加DM23\25\460\461\462寄存器的输入以便调试,软件用的ORMON_NTST4.8C中文,但找不到屏的手册,不知道电脑和HMI的通讯线怎么做,是连到屏的port B口吗?

网友C:
官网有手册下载

这是电脑与屏连接电缆,NT20屏还是很早前用过几次
只是传程序RS-CS二根线可以不要,但要做短封,电脑7-8短封

楼主:
感谢之情难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