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3):
一台LGis5的18.5KW变频器,经常报接地故障,有个奇怪现象,变频器不带电机,空载情况下,只要短接运行端子,面板就有电流显示,从几安到十几安不等,空载运行一会就报接地,有时也不报,没有备用的主板,无法代换试验,请熟悉LG变频器的高手指点一下,可能是哪里故障?

楼主:
拔掉互感器的线,电流也是上升。

网友A:
1
1、电流检测后级电路
2、MCU的基准电压输入端,是否输入基准电压不稳?
上图为LG变频器相关检测电路,请参考。

网友B: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主板电阻,IS5系列贴片电阻经常出问题,是这一系列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病。。。
这个机器真邪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主板电阻,IS5系列贴片电阻经常出问题,是这一系列的通病
好的,我去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1、电流检测后级电路
2、MCU的基准电压输入端,是否输入基准电压不稳?
上图为LG变频器相关检测电路,请参考。
感谢,咸工。我去查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1、电流检测后级电路
2、MCU的基准电压输入端,是否输入基准电压不稳?
上图为LG变频器相关检测电路,请参考。
基准电压没有问题,现在是一运行就报接地或者过流,时不时还出来个HW故障,头都大了,就剩一个082c没换了,准备换一下。

楼主:
检测R44电阻2002阻值变成60K更换电阻后,自检显示CPU错误和一个别的错误,后显示过流,随后把原电阻重新装回去,开机自检就正常了。故障又回到了起点。

网友D:
换过一个四运放

楼主:
问题找到了,这两个电阻阻值升高,两个一起更换,问题就解决了。果然如各位高手所说,这个机器的电阻属实容易出问题。也算涨经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这两个电阻阻值升高,两个一起更换,问题就解决了。果然如各位高手所说,这个机器的电阻属实容易出问题。也算涨经验了。
看样子,咸老师说的,基准电压不稳定,或不准确,是完全正确的。
LG iS5系列的变频器,通病是随机性报接地或过电流。
咸老师提供的电流互感器+后处理电路,对于今后处理此类故障,意义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这两个电阻阻值升高,两个一起更换,问题就解决了。果然如各位高手所说,这个机器的电阻属实容易出问题。也算涨经验了。
看样子,咸老师说的,基准电压不稳定,或不准确,是完全正确的。
LG iS5系列的变频器,通病是随机性报接地或过电流。
咸老师提供的电流互感器+后处理电路,对于今后处理此类故障,意义巨大!
对的,这个电路图帮了大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