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3):
示波器怎么接地啊。变压器输出电压的地都是分开的 ,用示波器试了一下接地夹子接了 直接启动不了 ,一定要用差分探头吗?

网友A:
直接启动不了

啥意思

网友B:
探头耐压不够,浮空也不行,只有用高压差分探头最便宜。

网友C:
地线夹S极,探头接G极
修过一次疑难杂症是要用示波器的,平时用万用表测就行了

网友D:
示波器地线断开,浮地,不然冷地热地通过示波器接地联通了。
你测是变频器输出还是Vge信号?

网友E:
建议用一个变压器对示波器供电做共地隔离,然后确认示波器探头耐压,榀以测量GS,输出电压没有测量过波形,如果要测量变频器输出建议串一个大的电阻和小容量的电容在探头针端,基本可以确认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F:
最好的办法还是用隔离变压器,才是安全的,不然容易烧示波器。

网友G:
最安全的办法就是用高压差分探头,咸鱼有两百多的高压差分探头

网友G:
对了或者花大价钱买带通道隔离的示波器

网友G:
对了还有用电池供电的也可以比如麦科信的示波器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