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3):
NPN型PLC输入接口,内部将自带24v电源0v与com连接
使用外接电源供电(三线传感器),自带电源外接NPN二线传感器

PNP型PLC
PNP 型PLC输入接口,看图自带24v电源0v与com需要客户外部连接

使用外接电源供电(三线传感器),PNP二线传感器
从资料看,这个P型PLC内部是否将0v与com连接?

二线接近开关分NPN/PNP?

对于使用传感器比较多的系统,都需要使用外接电源,内供电源肯定不够用
或者现场PNP传感器坏了,只有NPN传感器如何应急使用,对应内部电源连接com的PLC很伤脑

网友A:
或者现场PNP传感器坏了,只有NPN传感器如何应急使用,             应急就加中继转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或者现场PNP传感器坏了,只有NPN传感器如何应急使用,             应急就加中继转一下
继电器怕响应时间不够吧 我一般用三极管加电阻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应急的话,中继好找。响应上,你的方法好

网友C:
两线制传感器还分PnP,npn么?没遇到过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不分,都能用。 2条线 位置调换一下就行。
比如下面2线制 LC45D-NO-2的   PLC   NPN  PNP 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线制传感器还分PnP,npn么?没遇到过
这要看产品内部资料,像楼上这样你就分不出来

使用前一定要分清正负走向,所谓位置不对调换一下,那就先准备好学费
这个就是PNP,使用时必须考虑极性

这款不用考虑极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线制传感器还分PnP,npn么?没遇到过
这要看产品内部资料,像楼上这样你就分不出来

使用前一定要分清正负走向,所谓位置不对调换一下,那就先准备好学费
这个就是PNP,使用时必须考虑极性

这款不用考虑极性
谢谢,有些DC24V两线式的接近传感器带指示灯,我知道必须区分方向,否则会造成指示灯不会点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的还会坏掉

网友E:
图中已经给出接线了,直接连上就行了,不用考虑npn、pnp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中已经给出接线了,直接连上就行了,不用考虑npn、pnp
真的不用考虑?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用,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E:
回复 网友E:
这个连接要通过控制元件连接,例如线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