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

楼主(2022-08-13):
我想问一下,用相机去拍摄物体然后用深度学习方法识别物体并分类,怎样将这个识别结果传输到plc进而控制执行机构。

网友A:
把分类数字化成代码数, 给plc(opc u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太清楚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清楚  能说具体点吗
我觉得你应该把你的问题说具体点. 比如:识别物体并分类, 有什么种类, 怎么输出这些种类(仅仅显示?数据存储?通讯外输?).

网友B:
直接传数据,比如传到PLC D10,   那么D10的不同数值就可以自己定义是什么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把物体分成好的和坏的  我用yolo识别出来了 然后控制系统我是用plc去控制执行机构进行后期的分选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将我识别的这个结果以什么样的数据形式传输出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传输用什么软件吗  我用的vscode做的识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把物体分成好的和坏的  我用yolo识别出来了 然后控制系统我是用plc去控制执行机构进行后期的分选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将我识别的这个结果以什么样的数据形式传输出去
及下面回复引用.
你要是用电脑识别的,你可以让电脑的网卡连上plc向plc输出数据,你可以用网络socket自定协议编程,也可以用简单的modbusTCP协议.或者加一个usb/232的转换,通过串行通讯传送给PLC.甚至用蓝牙.
如果你只是分成好坏,就是说你只有一位结果,你可以用电脑输出一个控制继电器的开关量信号.目前电脑不支持并口和串口,你也可以用usb向外输出一个开关量信号.这样的usb模块比较多.甚至于你可以用声音输出你的开关量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加个v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加个v吗
可以的...

网友C(2024-09-04):
回复 楼主:
我现在也是困在了这,你后来解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