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有没办法简化?

楼主(2022-08-13):
大概意思就是图片这样?

网友A:
这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点比较指令啊.就是d0比d1大,比d2小,与比d11 d12,,,输出m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用指针,用zcp来简化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触点比较指令啊.就是d0比d1大,比d2小,与比d11 d12,,,输出m1
这是本意?
如果没看错的话
D1<D0<D2=M0
或 D11<D0<D12=M0
......
没有M1什么事
按照这个理解就10行,不费劲
用ZCP?
可以,不嫌累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m0,不是m1,写错了.
但不是10行,大概30-50行,这个是示例.
用zcp好像也麻烦,有什么好办法看起来简化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m0,不是m1,写错了.
但不是10行,大概30-50行,这个是示例.
用zcp好像也麻烦,有什么好办法看起来简化点的?
个人是不喜欢ZCP的,触点比较看起来更直观一点
如果就比较指令来说,没什么简化了。
看你的程序,如果都是D0去比较,并且被比较的数都是加10 ,可以做变址和循环,这样就没有那么多行了。
要不也可以用函数来做,这样主程序界面就没那么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明白了.
thanks again.

网友A:
用变址就可以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D:
程序量是减少了,但如果遇到时效要求的系统,他恐怕要抓头了

网友C:
其实这样一行一行的排下来也好,程序可读性好,监控程序也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佬说的是,是有时效的.假如d0是轴的现在值,轴是高速的,会有程序的周期区别,有没什么办法可以尽快响应?

网友E:
这么有规律的地址,矩阵指令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弊端是有的,但定时器1毫秒递增一次,比较50次就50毫秒。如果控制要求接受不了,就用不了这种方式编程。或者你会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说的是,是有时效的.假如d0是轴的现在值,轴是高速的,会有程序的周期区别,有没什么办法可以尽快响应?
那就别偷懒

你查查这款PLC有没有表查询指令,造表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弊端是有的,但定时器1毫秒递增一次,比较50次就50毫秒。如果控制要求接受不了,就用不了这种方式编程。或者你会有更好的方法??
?? 再解读一下程序,实际是理论上2ms增一

PLC扫描周期是多少? 这1ms增加一还可能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赞同,这样就不用考虑时效问题,如嫌在程序中太长,加GROUP 与 GROUPE  把它折叠起来。眼不看为净……哈哈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定时1MS,会因扫描周期影响而变成2MS?没考虑过这问题,按道理说不应该呀。明天我试试

网友F:
再复杂的梯形图逻辑运算,到C语言这里都是小菜。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再复杂的梯形图逻辑运算,到C语言这里都是小菜。
只是习惯问题
梯形图一目了然,查验方便,输入嘛难说那个更有优势

C 一串字母,查验方便吗,输入考验神经

网友G:
直接用21楼的C功能多好,安排好地址,直接调用就可以

网友G:
回复 网友B:
信捷的C不使用自定义变量的话,全部调用固定的地址,可以用自由监控来监控数据的,像21楼这样是完全可以监控全部地址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H:
都忙着研究方法了,就你注意这事了,32位触点指令,还真没法单独再用D0,D1,一个32位数据D0就全占了D0,D1

网友H:
回复 网友C:
操作的值不得return B[0],来返回么?你确认形参可以这样返回?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操作的值不得return B[0],来返回么?你确认形参可以这样返回?

别的PLC不清楚,信捷的PLC是肯定可以的

网友I(2022-09-25):
这样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