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3):
是不是这样?用了半年多信捷,有些地方不错,价格也可以。

网友A:
这几个指令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三菱里是
inv
sfwr,sfrd
incp,addp,decp,mulp这种加p的脉冲型.

网友B:
信捷是不能加P的,另外相对FX2n有一部分指令是没有的,但是信捷有些用起来方便的指令,三菱也是没有的。

网友C:
输出没有P,但是输入可以啊,效果一样的啊,很多品牌都没三菱那种输出P的指令,大部分是靠ldp 这种实现

网友A:
没有那些指令也可以用其他办法做到相同功能,没必要钻牛角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