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可编辑继电器

楼主(2022-08-14):
新型继电器,欢迎提出疑问

网友A:
好久不见了
视频看不了

楼主:
,视频怎么看不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看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A:
通过手机看到视频了

观后感
1.比先前的好太多--作为一个独立单元存在
 既然定义"新型继电器", "节能可编辑继电器"
 如果定型为使用8脚继电器座是不是更好,安装,维护都方便

2.看到用到几个电阻,能否做到里面,使用时只须按需在端子处短接

3.能否将视频中的几种用法,分别出图,简单明了

询问
1.接近开关使用交流,还是直流,直流三线还是二线

2.供水位线能延长多远

3.接触器使用范围

4.预计售价

先到此

祝产品大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