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4):
潜水泵,
配置:空开-接触器、热继-水下设备厂家专用保护器。  空开用的是C10  接触器、热继电流都是配套的  泵额定电流7.4A,实测工作时电流6.58A。
故障:
启动时没问题,有时工作2小时,有时工作几天,有时20分钟。空开就跳,每次热继都不动。 相对来说冬天出现次数较少,多出现在夏天。现场实测柜子中空开温度约42度左右(夏天最热时)。
水泵电机检测绝缘、对地、电阻值都正常。各线坚固都正常。

此同样配置设备共4台。其中常开两台(24小时不停)一直正常。另两台有时会开2小时,停2小时。经常跳空开的就是间断开的两台。

提问:
1.个人估计是空开的问题。
2.像这种已带热继保护,并配置有泵的进水、过热保护器的电路,是否可以把空开直接更换成16A的?

网友A:
1.个人估计是空开的问题。

额定电流7.4A的电机,配10A的断路器,不用估计肯定是配小了。

2.像这种已带热继保护,并配置有泵的进水、过热保护器的电路,是否可以把空开直接更换成16A的?

32  40 都可以

网友B:
C10太保守了,有热过载保护器,这里空开用作短路保护

网友C:
直接换成D16的。

网友D:
问题来了,那两台为啥不跳?

这跳的两台不是在启动时跳?
热继设定电流是不是大于空开?
空开为啥选C?

网友E:
不常用的空开内部接触不好发热跳的

网友F:
如果你的空开选C,最少要16

网友G:
建议换成D系列的。

网友H:
楼主开关更换后正常了吧,现在夏天气温太高了

网友I:
可以先了解一下C和D的区别

网友J:
C和D的区别是什么? 我一直没有在注意这个标志号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C和D的区别是什么? 我一直没有在注意这个标志号呢

前者适用于照明等家庭电器之类冲击电流比较小的场合,后者适用于工业设备之类冲击电流较大的场合。

楼主:
谢谢各位老哥。问题找到了,就是空开的问题,不常用那两台空开触点问题,换成D10后就正常了,以后准备直接换D16了。

网友L:
额定7.4A用C10肯定是选型错误,用个20A的还可以…

网友M:
引用 网友J:
C和D的区别是什么? 我一直没有在注意这个标志号呢
C型的瞬时脱扣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10倍,D型的是10-14倍,不同厂家产品有所不同。

网友N(2022-10-19):
杂牌空开换了好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杂牌空开换了好
施耐德是杂牌?

网友P:
基本可以肯定是空开的问题,选C型10A就小了,换16的。要么就是你的空开质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