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4):
公司一台英威腾变频器放了一段时间后再上电报警OC3运行过电流,变频器型号是CHF100A将电机线拆除,上电后还是报警OC3而且不能复位。
变频器拆开因为报故障是过流故障,首先判断igbt是否损坏,测量电阻正常,

楼主:
上电测量光耦A7840,5脚和8脚电压5V正常,此变频器共有3个光耦,当测量第二个光耦6,7脚电压0.5V,其它两个光耦6.7都是0V,通过分析原理图,A7840的6.7脚通过2k电阻接到了运算放大器TL082C的5,6脚上,测量5,6脚电压三组都是0V,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第二组A7840的6脚和TL082C的5脚不通,判断是线路板过孔受潮腐蚀断了,用飞线连过去后测量电压0v,上电后变频器恢复正常,接上电机后运行正常

网友A:
   有借鉴作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有始有终,好

不过你补过孔的话看上去漂亮点,虽然客户看不到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