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4):
今天拆了一台工厂自用的台达变频器c2000系列7.5KW 模块一组上下单元炸鸡,检查驱动电路,第一次注意到竟然未设计igbt过流保护电路,查了一下台达的其他变频器电路图,发现M系列小功率也是未设保护。老款B系列2.2以上的设置了下桥igbt过流保护。呵呵,不知道厂家是出于什么目的做出的这样的考虑!!!!

网友A:
不用VCE检测又不会死,不用的多了!光耦不要钱啊!

网友B:
不用VCE检测,不代表就没有检测和保护,也不一定仅仅是为了省钱。
如采样U、V、W电压和采样P端电压相比较,也近似起到测量VCE的作用。新品和进口机,多采用此种模式。
另外,对于袖珍机型,也可能采样直流母线电流信号,进行过流保护。

网友C:
输出电流检测也是保护啊

网友D:
一个316光耦三十元左右,7个200元。厂家都在降低成本

有的在直流母线接检测电流保护,如上海众辰,西门子,丹佛斯等
有的用普通LM339等做IGBT压降检测,如伦茨8222变频器,欧瑞变频器
纯粹输出电流保护三相用两个电流检测的容易出问题

带直流滤波电抗器的不容易炸鸡

楼主:
关键是电路板正反两面都没找到检测电路,只有霍尔三相输出电流检测,模块采用的是英飞凌FP35r12kt4

网友D:
只有霍尔三相输出电流检测,
这三路就够了

任何一个霍尔电流大都保护

现在变频器遇上运行中短路基本上都炸,开始运行时短路一般都没事

网友E(2022-11-29):
不仅是国产,就是有些国外大品牌的小功率都没有Vce过流保护!呵呵!

网友F:
楼主IGBT拆的真屌,线路板孔干净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