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5):
ABB变频器带22kw的电机,然后电机带的风机,也就是一个25000风量的一台空调,启动后频率上来了40hz,可是电机的转速只能达到1100多转,正常是1440转,然后电流7.几安,正常11安左右,就导致风机启动了,然后布袋风管一点反应都没有,正常是要鼓起来,这种情况是电机坏了还是变频器出问题了?变频器参数正常的时候就没动过,是不是电机坏了,我打算把皮带下了,让它空载试试.

网友A:
1440转是50HZ的时候转速吧,那么40hz1100多转是正常的。

速度正常,电流上不去,个人觉得应该是负载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皮带太松,或者风叶转速与电机不同步

网友C:
把频率调到50看看

看描述,40hz时风机是不该起来喽
又好像应该正常工作
搞不懂,前边说是空调,后边又出来布袋

网友D:
风轮的连轴器或者键掉了吧  22只kw的电机 空载也不止七安多电流

网友E:
肯定有人动了,要么把变频器输出最高频率改成40了,要么改了输入控制频率为40。50HZ频率1440转,40HZ刚好1152转,把上面两个参数试着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F:
没有达到50赫兹,转数肯定达不到。

网友G:
手动调值工频50HZ看看正常不,电机能启动40HZ运行,电机,变频器都是正常的,是不是管道有啥阀门没开或者重新设置下参数看看

网友H:
检查一下变频器的给定电压和最高限速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