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5):
第一方案:变频器加电机  第二方案  :plc加模拟量模块加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方案:变频器加电机  第二方案  :plc加模拟量模块加电机。

方案一,买个恒压控制器

当然编程费另算的话PLC也不是最佳之选,必须整点新名词才行

网友B:
先讲一下大概控制结构。

电机带水泵,变频器驱动电机,压力的大小靠调节变频器的频率去改变电机的转速从而实现压力的大小。

所以,无论哪种方式变频器是一定要的,那么你的第二个方案是实现不了的。

关于PID控制,变频器自带有能实现,PLC也有也可以实现。

一、PID用变频器自带的

1.不用PLC,启停用继电器或者按钮开关控制,设定压力在变频器面板操作,PID相关参数也在变频器设定。

2.用PLC,启停用PLC控制,在触摸屏设定压力,PLC与变频器走通讯,PID相关参数可以在变频器设定也可以在触摸屏设定。

3.用PLC,启停用PLC控制,在触摸屏设定压力,PLC与变频器走模拟量,PID相关参数在变频器设定。

二、PID用PLC的

所有PID相关参数在触摸屏设定,经过PLC运算后直接控制变频器调速,PLC与变频器之间可以模拟量也可以通讯。

如果只是简单的控制,用1号方案就行。2与3差不多,如果你会通讯的话,2号方案可以不用加模拟量模块(PLC自带的除外)。

二号方案最大的好处就是,后续如果更换变频器,可以不用考虑品牌型号,变频器设置也简单很多,因为所有运算控制都在PLC里面处理了,

麻烦的是初期调试复杂一些。

楼主:
电机与plc配合,可以设压力上下限,在范围内调节,就不是pid了。应该也可以实现。

网友C:
看来是要更省钱的套路

就能后来的上下限,PLC都不要,几个继电器解决,电机不是很多,继电器都可以不用

网友D:
买个恒压控制器,价格不贵

网友E:
如果不用考虑水压的稳定性,变频器是可以不用的,如果水压的稳定性就要考虑增加变频器,有专门的控制器,部分也是有配套触屏和PLC一体的,看起来也算是高大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机与plc配合,可以设压力上下限,在范围内调节,就不是pid了。应该也可以实现。
恒压供水要看使用方提啥子需求,或者使用方是半桶水啥子都不懂不晓得,直接是小白随便忽悠那种,最好了。

你这种压力上下限的设定的系统,一般认为直接就是管道增压泵+水流传感器,一旦检测到有水流动立马启动增压泵(打开水龙头),检测到流水停止(关闭水龙头)就马上自动去拉闸增压泵。我遇见的这种案例,增压效果非常不好。

当然,如果使用方是小白随便忽悠那种,忽悠上这种方案也是可以的,至于效果多少还是有一点的,毕竟真金白银的设备投资也是看得见对不?

网友G:
变频器还是要用的,就是PID控制是在变频器上实现,还是用PLC,或用恒压供水控制器来实现;

楼主:
请问8楼,从控制效果的角度来看,你认为哪个更好。

网友H:
一个变频器就可以了,不用PLC

网友I:
只考虑实用,变频器内置的PID或加一个带PID控制功能的数显多功能控制仪就可以,用西门子V20变频器做过一次水压控制,效果还凑合,如果没有太高的要求可以直接用。
想要显得高大上多卖钱,就加PLC,加触摸屏.....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8楼,从控制效果的角度来看,你认为哪个更好。
从控制的效果来看当然是变频器+压力变送器组建PID系统来搞啊。
恒压的最终目的就是稳定水压。比如我们小区设定1.2MP,就是大概就是要把市政水泵上120米的高楼层。变频器可以运行在30~40HZ来稳定压力避免波动。

网友F:
最好的效果就是变频器+压力变送器+触摸屏+PLC来搞,当然钱也是要花最多的。
变频器直连压力变送器组建PID系统,PLC通过RS485和变频器通讯抓取频率数据到触摸屏上显示,另外也可以通过触摸屏设定压力等参数数据写入变频器内部执行可改变工艺的PID控制系统。

网友J:
看需求,如果要控制多台水泵的话,用压力传感器+触摸屏+PLC+变频器灵活一点,
要稳压效果好,一定要用PID控制,不要用上停下启的控制方式。
3台电机以内可以用专用恒压控制器,有休眠与唤醒功能,后半夜用水量不大更加节能。

网友K:
把你的现场工艺情况和参数要求说一下,要不然大家都是瞎说。

网友L:
想偷懒或技术部熟练的话,去淘宝搜恒压供水控制器

网友M:
搞个变频泵多简单,直接供电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