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5):
准备西门子1200PLC一台,耐用通信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一个和拧紧轴驱动器一台。
文章内容为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连接驱动器的配置案例。

1、在博图中新建项目并添加gsd文件;

2、建立profinet连接,设定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并保持在同一网段;

3、选择输入输出的总数据长度;

4、从硬件目录中添加所选长度;

5、打开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进行modbus参数配置,新建文件后选择PN2MC;

6、设置Modbus TCP转Profinet的IP及设备名称,需与PLC组态保持一致;

7、设置Modbus TCP转Profinet的TCP参数;
注意:填入本客户端的IP要与服务器保持在同一网段

8、插入NODE并在其中中填写服务器IP;

9、端口号502,服务器IP为如下图;

10、轮询延时和响应等待需要根据从站设备调整时间间隔;
若从站回复后要求等待一段时间再接收下条命令,则需调大轮询延时并继续点击插入;
若从站回复速度慢则将响应等待时间调大;

11、根据需求选择所需功能;

12、地址区为4区,用03H和10H功能码进行读写;

13、以寄存器地址5000为例,按下图将数值填入相应处,代表该数值会发送到PLC的ID68;

14、内存映射起始地址按下图填入数值,PLC的Q区起始地址即QD64;

网友A(2023-03-13):
KEPServerEX 是行业先进的连接平台,用于向您的所有应用程序提供单一来源的工业自动化数据。该平台的设计使用户能够通过一个直观的用户界面来连接、管理、监视和控制不同的自动化设备和软件应用程序。KEPServerEX 利用 OPC(自动化产业的互操作性标准)和以 IT 为中心的通信协议(如 SNMP、ODBC 和 Web 服务),来为用户提供单一来源的工业数据。此平台是为满足客户对性能、可靠性和易用性的要求而开发和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