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5):
主要是20W三相220V日本电机,厂里没有三相220V电源,想用变频器输出的电源作为电机的供电电源。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可以,还可以调速

网友B:
三相220V的电机,用个单相220V供电的变频器就行了;

网友C:
可以,但你的线路要做一点改造

网友D:
才20W的电机?

网友E:
可以,这么小的功率。不行就用变压器变压

网友F:
单相输入,三相220输出的变频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