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屏TouchWin编辑

楼主(2022-08-16):
信捷屏TouchWin编辑,为什么图件好多都有HMI水印,怎么去掉??

网友A:
信捷的屏幕没用过,猜测是窗口使用了背景图,而这背景图是信捷默认的。

网友B:
这个一应该是去不了,下载到触摸屏里面后就没有了

网友C:
防止剽窃的,看着有水印,你放到屏幕上就没了,但是你要截图用到别的地方,就有水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