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出现数据异常

楼主(2022-08-16):
操作工反映数据异常,但是伺服驱动器不报警,利用压缩空气给设备降温后,设备可以正常运转,
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到底是啥数据异常啊??是施耐德变频器 还是松下的伺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啥数据异常啊??是施耐德变频器 还是松下的伺服啊?
施耐德的伺服驱动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啥数据异常啊??是施耐德变频器 还是松下的伺服啊?
施耐德的伺服驱动器
变频器是什么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啥数据异常啊??是施耐德变频器 还是松下的伺服啊?
施耐德的伺服驱动器
变频器是什么异常?
就是伺服电机开始各种不准确

网友A:
你图片是松下的伺服啊....
不准是干扰问题吗?
走的什么运动模式..我看你松下这个是通讯的...应该不是干扰问题.
你能描述得再明确些不??看不出是因为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