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6):
已经知道频率比了,现在需要给出频率信号,频率要乘以一个比值,我只能想到用plc加模拟量输出实现,但这样要很多模块费钱!

网友A:
变频器有带矢量控制的,电机输出轴上配一个编码器,同步精度已经很高了

网友B:
那就走通讯呀

网友C:
康沃有款变频器有个模拟输出接到下个变频器好啦,依次串接,变频器内有输出比例调节。

如果是固定比例不经常更改的话这样最省钱。

其他品牌变频器应该也有类似功能

买个同步器也能实现呀

网友D:
plc模拟量输出 再加个同步板 把电流放大 就行了

网友E:
走通讯,给每个变频器下载频率值。距离远需要中继器,在同一个电控箱里,什么都不用加。

网友F:
用同步控制器可能价格更低;

网友G:
同步控制器   控制模拟量

网友H:
如果是固定的速比差,用紫日的变频的同步运行通讯模式,最简单

网友I:
意思是只给出一个模拟量吗?打个比方说:三台变频器,一台30Hz,一台40Hz,一台50Hz,但是只给出一个10mA的模拟量给变频器,那你直接去标定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就行了,一分钱不用多花,只要你的频率比例是固定的就行。如果频率比例经常会变,那咋滴也得加成本。

网友J:
我们一般是用英威腾GD35做多机位置同步,主机给从机发分频脉冲,从机走伺服位置模式,一拖9试着没问题,再多的话,分频功率不够,可以加分频放大器,十几个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