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UP主用新式电笔的现象把我弄迷糊了

楼主(2022-08-16):
这款电笔正常情况下测试零线和地线都亮绿灯为什么他没关闸之前测零线和地线灯都不亮【或者微亮】?拆掉空调的地线之后反而地线零线都正常亮绿灯了?我也买了同款电笔 我测墙上的膨胀螺丝也亮绿灯 最后他测水龙头灯也不亮了,他有好几个视频都这样 有时测零线亮有时又不亮

网友A:
感应电笔吧 说实话并不是很准

网友B:
零线也是带电导体,特别是在单相线路中更是这样。所以,你的疑惑并不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 视频中他有时测零线地线灯不亮 有时却都亮 都亮我能理解 就是为什么有时会都不亮?

网友C:
回复 楼主:
因为空调电路中电源抗干扰抑制电路有两只瓷片电容接地的!为什么空调电源输入电路不能使用漏电保护,而是使用接地保护。我的解释是否正确,希望其他大师补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因为空调电路中电源抗干扰抑制电路有两只瓷片电容接地的!为什么空调电源输入电路不能使用漏电保护,而是使用接地保护。我的解释是否正确,希望其他大师补充。
不赞成这种说法。
空调电源输入电路照样能使用漏电保护,要不然住宅的总开关怎么使用漏电保护(这是规范要求的)呢?
至于“空调电路中电源抗干扰抑制电路有两只瓷片电容接地”引起漏电保护动作不成立,因为这两个电容通常耐压为1kV~2kV,容量在1000pF以下,除非击穿。否则,泄漏电流不足于使漏电保护动作(不会大于十几毫安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 视频中他有时测零线地线灯不亮 有时却都亮 都亮我能理解 就是为什么有时会都不亮?
因为它的空调外壳接了地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空调电路中电源抗干扰抑制电路有两只瓷片电容接地的!为什么空调电源输入电路不能使用漏电保护,而是使用接地保护。我的解释是否正确,希望其他大师补充。
你看看家里的空调有没有用漏保,哪怕总开关有漏保,如果没有建议装上,安全至上,防备万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 视频中他有时测零线地线灯不亮 有时却都亮 都亮我能理解 就是为什么有时会都不亮?
因为它的空调外壳接了地线。
外壳接地线,是那个灯亮,或是都不亮,或是都亮
空调外壳不都是接地线么

网友D:
回复 网友D:
哈哈 刚下载看了视频
似乎视频显示,这个漏保空开接空调是左零右火
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哈哈 刚下载看了视频

似乎视频显示,这个漏保空开接空调是左零右火

对吗???

如果漏保的出线端子没有明确标注“N”的话,左零右火是对的。

也有不少的漏保也是左端子标注的是“N”。

网友D:
这个空调空开就标注左L2右N2

看视频不理解,按他说的应该是空调地线有感应电了,它接到座上没有了?跑到其他插座上了,这空开有魔力啊。
水龙头为啥也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空调空开就标注左L2右N2

看视频不理解,按他说的应该是空调地线有感应电了,它接到座上没有了?跑到其他插座上了,这空开有魔力啊。
水龙头为啥也有电?
你没有看完整视频,完整视频是之前地线中间断了,然后空调的地线带感应电,感应电跑到热水器的地线上面来了,所以水龙头也就带电了

网友B:
上下端子标示不统一。

网友D:
贴纸上的"是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