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串合并

楼主(2022-08-16):
请教各位大佬,FX5U-字符串合并指令,d(输出变量)这个数据应该怎么写?
如图所示,一直报错,将D5010变为字符串(32)的全局标签,也不行。
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佬,FX5U-字符串合并指令,d(输出变量)这个数据应该怎么写?
如图所示,一直报错,将D5010变为字符串(32)的全局标签,也不行。
是哪里出了问题?

请直接指定软元件编号,例如D0

网友B:
先把数字转化成字符串,然后字符串再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