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7):
请教大家开关电源上的dc-ok 功能,一般怎样使用?

网友A:
应该与急停功能一起处理吧,开关电源故障,OK信号消失,机器不能正常工作,停机处理。

如果有备份开关电源,用OK信号切换。

还有串到启动回路,开关电源没工作之前,不能启动机器。

还有想法的接上补充-----

网友B:
想用就用,不然就空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受益匪浅。

网友C:
应该是POWER_OK信号吧,电脑的开关电源有这个信号,当所有的电源电压达到额定的输出值时,才会输出此信号,主板接收到此信号后,会发起RESET信号,使主板完成上电复位,不过中间经常一些复杂的逻辑处理,之前在FOXCONN公司做过FAE工程师,当时那个部门就是专门生产电脑主板,给联想和戴尔代工。

网友D:
plc也有空power ok信号功能也差不多

网友E:
怎么用,要看你的这个电源在系统中的等级,如果是作为动力驱动源,可以当作是一个电源正常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