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7):
一个能低速与高速转动的电机,按低速能转,按高速后接触器有跳动,里面的继电器也有亮灯,但不转了,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主电路图呢,要看线圈接法呀

网友B:
你这时间继电器咋设置的啊,不然你高速启动接触器都不吸合啊

网友C:
双速电机,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高速控制接触器的线圈输入电压有没有波动,有波动查控制回路,没有波动换接触器

网友D:
是不是主回路有接触不良 高速电流大  电压降低了

网友E:
1KM2的动作条件是1KM3。
1KM3的动作条件是KT1,1KM2。
KT1的动作条件是1KM3。

网友F:
高速不转也有可能是低速转高速过程失败,这个要看具体的接线

网友G:
从你提供的图纸看,图纸控制回路有问题,具体问题看5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