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7):
我配的是6平方的多股铜线。百度看了下,有的说2.5平方就够了,还有的说最少十平方,不放心可以十六平方。电机铭牌电流是30.3a。我觉得6平方完全能够吧!大概十米距离。穿ppr管。

电机是破碎机用。也不常用,偶尔用。每次连续工作不超一小时。

网友A:
3*6的电缆 可以了
24小时连续工作的话 可以加大点。
2.5平方的人那是胡说了。

网友B:
30A,10米,6平方可以了。

网友C:
6方合适,钱多也可以上10方,不过要买大牌国标,以前去河南信阳出差浪,那得电线造假简直泛滥,4方和国标1.5差不多,再生铜,铜包铝各种乱七八糟的假货多的一比,最后还是让公司发起帆电线过来

网友D:
我用4平方接过十几台15KW的,不过是伺服电机。没出过问题

网友E:
正常就是6平方 距离不长 短时运行的也可以用4平方的

网友F:
用10平方吧铜芯线,没必要太节约,破碎机的启动和过载电流还是比较大

网友G:
我认为6平方就够用了。勉强4平方的可以用,不建议长时间使用。距离长的话,建议加粗线径。

网友H:
2.5是不行的,4勉强,还是用6吧。

网友I:
破碎机应该是重载的吧,感觉10平方更好

网友J:
6平方可以啊!额定电流30.3A除非你想过载运行,烧电机!

网友K:
考虑一下启动电流,而且破碎机有可能堵转。
还有市面上大多数电缆是偷截面的,我就买到过16平方的,实际测量计算只有10平方的。
还有杂铜生产的,混入其他合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