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7):
我第一次用Pro-face触摸屏软件(V4.09.400版本),但是在现场用电脑与触摸屏(USB/LAN口)连接时就出现上述故障无法上传下载数据。触摸屏里的IP地址新设置也不行。
哪位师傅知道是什么原因,急求帮助!!!

网友A:
这里是说你用的是试用版,所以可以编辑,但不能联机下载?

网友B:
不懂鹰语,你可以用翻译软件

那个提示说是版本不对

网友C:
有道翻译你值得拥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要怎么解决,是要重新装个版本么?
重装装装哪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要怎么解决呢?
能指点下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有新的版本可以正常使用的版本么?给我一个,谢谢了1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太谢谢你了,这个是正式版的么?可以编程上传下载数据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一直用的这个,不过你那个原工程文件要是4.08以上版本的可能打不开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再请教下选择对应PLC的I/O点指令,我在系统设置选发欧姆龙和系列。但还是不能选指令不知为什么?好像是默认的指令/

网友C:
回复 楼主:
欧姆龙没用过,一直用的西门子

楼主:
谢谢了!只支持高向低打开开了之后低的就无法打开了,我就是不知道 怎么选I/O点指令?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是连不上,为什么呢?

楼主:
要用专用的数据线么

网友D:
你可以打Proface官网上的技术支持电话,他们的技术支持还是挺及时的
https://www.proface.com/zh-hans/company/branch/china

楼主:
买了条新的专用数据线CA3-USBCB-01后装上驱动有反应了,但是系统设置是英语。提示无法下载而且要输入密码。
这个普洛菲斯太难弄了,整了20天数据下载不下来!!
急求高手支招!!!

楼主:
太难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