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7):
遇到一台三菱J4系列伺服器 通电报AL33.1 哪位大神遇到过?

网友A:
是不是你把驱动器里面的两根短接线给拆了?P.C.D的那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拆 应该是电路板哪里元器件坏了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