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7):
这个需要用到那些传感器,就用压力传感器能计算出来吗?

网友A:
可以,用气态方程可以计算出来,注意压缩因子参数;具体看是什么介质,用搜索功能计算公式网上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气态方程可以计算出来,注意压缩因子参数;具体看是什么介质,用搜索功能计算公式网上很多。
空气,压力很低,15KP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气态方程可以计算出来,注意压缩因子参数;具体看是什么介质,用搜索功能计算公式网上很多。
空气,压力很低,15KPA
压力太低了,估计计算出来的结果与实际情况偏差很大

网友B:
看什么设备吧,我们做压缩机腔体检漏的都是用氦气检的,一个氦检仪就几十万

网友C(2022-10-18):
有专用的泄漏测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