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7):
本人一直用的是虹润厂家的隔离变送器,但是需要一款0-200V转4-20mA一入二出的隔离变送器,虹润只有做一入一出,所以广大网友有没有用过的,或者比较有实力做仪器仪表这一块的,本人去咨询一下,谢谢!

楼主:
必须要稳定可靠的,之前用某一厂家的一款隔离变送器波动太大了

网友A:
可以加一个一进二出的模拟量分配器模块,把你这个出来的一路4-20ma变成2路就可以了。这个淘宝上是大把,至于质量就不清楚了

网友B:
两个1入1出,并联使用如何?

一般人我不告诉它

网友C:
再买一个20MA-20MA的不就行了

网友D:
可以加一个一进二出的模拟量分配器模块

网友E:
200V转4-20mA出来后,再加一个虹润的4-20mA一入二出的隔离变送器。一个厂家采购,有好处。

网友F:
推荐一个,日本品牌爱模信号隔离器,或者国产品牌 维盛,都有

网友G:
联系我,有直接200V输入转4-20mA输出一进二出的产品  18005571352(微信同号)厂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因为要多添一个麻烦所以才找广大友友帮忙,如果能省一个的话,既节约成本,又省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虹润厂家给我的反馈就是,出来的4-20mA信号之后再添一个一入二出的4-20mA转4-20mA,又或者楼上有建议的自己再买一个200转4-20mA作并联,这两个方案都是需要多增加一个信号模块,因为不是单台设备,大批量设备,所以需要采取最优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好,你这里有没有爱模技术电话,我去咨询一下

网友H:
金升阳官网看一看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F(2022-10-10):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不常登录,你可以看看这个网站,上面都有。
https://www.m-system.com/chinese/contact/page_contact.html

网友I:
金升阳的不错,我们有些设备用了上十年都没出问题

网友J(2022-11-10):
0-200输入然后4-20输出两路的很少!可以定制。

网友K(2023-01-10):
电压变送器,2只并联可否。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回复,已经是这样用了。

网友L(2023-08-08):
台湾巨诺的有的

网友M(2023-09-15):
回复 楼主:

网友N:
不是吧,这玩意某润做不了,玩笑开大了,实在不行你联系我,我来给你搞。

网友O:
南京优倍可以的····

网友P(2024-01-07):
输入一路0-200mV转两路4-20mA输出,一进二出的产品18020302661(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