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8):
380V伺服电机接380V电源是不是不用接零线,接3根火线就好了?

网友A:
原则上是的,具体看手册接线图

网友B:
看手册,像三相220V供电的驱动器一般是没接零线的;

网友C:
三相的变频器,驱动器,都不用零线的,只有单相220直接供电的,电源端才接一火一零

网友D:
三相伺服一般是不用接零线的,原理与三相380V变频器差不多,三相整流逆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