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8):
我有一台电动机,使用同步电机变频器,在电动机运行时,外壳对地电压140伏,在使用接触器直接启动时,就没有上述情况,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变频器有谐波

网友B:
同步电机,变频器自学习下

网友C:
接了地线就好了

网友D:
变频器输出负荷线用屏蔽电缆,屏蔽要接地。

网友E:
变频器输出线得用屏蔽电缆并接地!!!

网友F:
屏蔽电缆,变频器输出端加电抗器等

网友G:
电动机外壳直接接地不就得了

网友H:
只要用变频器,都会有说的这种情况,接地了就没事,不接地,工人鞋子绝缘不好,摸到机器会麻手…

网友I:
没接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