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8):
各位大神,此图设备在停止状态,显示屏数据的不停的变化,该设备采用的s7-1200PLC,扩展模块是SM1231,这种信号干扰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信号干扰有点严重,一般检查下电流线是否接地,以及是否是双绞屏蔽的。检查接线端子是否安装紧固等。

网友B:
压力是否实际上是在变化的?量程多少?看下变化率与量程的比值。现场变送器数据是否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备没有生产,也没有压力,开机后屏显示就是这样,不停变化。压力量程:0--600KPa;温度量程是:0-150°。

网友C:
将模拟量的接线去掉,看看屏上数据是否还跳,从而判断模块问题还是外部压力变送器或者接线问题。曾经试过直接将24V的负极与地线连接,屏上的数据就稳定了。

网友D:
应该是跳变了,把24V-和地线短接试试

网友E:
干扰严重,是不是接地和放线不规范?

网友B:
回复 楼主:
干扰是有点大。要找到干扰源,是设备从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某个时候开始的?可以考虑在PLC柜这边一个回路一个回路的拆除线缆来判断是某个或几个回路过来的信号,拆除来的回路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下信号稳定性,也可以考虑加信号隔离器。干扰总的来说处理起来都有点麻烦,特别是设计和施工没注意,后期搞起来要命!